SW那个界面怎么改啊---请教

楼主(2008-12-03):
请问各位高手教下,SW里边那个界面要怎么改啊??
我的安装后总是和别人的不一样,用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
不明白你想改成什么样子的,这样不是很好用么

网友:
在自定义里改 应该不难

网友:
在特征工具栏里的自定义,自己选择,不难

网友:
你现在的样子占屏幕比较大的区域,可以改小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记性较差的话,建议还是这个样子比较好,因为改小后按钮名称没有了

网友:
请问下面状态栏里的command命令与快捷键转换怎么设置?

网友(2009-03-31):
你是嫌它有显示说明吧?右键点击你烦的地方,取消显示说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