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TA转塔冲床出现问题,提示:13060 Fuse blew---请教

楼主(2008-12-03):
AMATA转塔冲床出现问题,提示:13060 Fuse blew,翻译过来就是保险丝坏了,可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是哪里得保险丝坏了,望高手给予指点迷津。先谢啦!!

网友:
要对照使用说明书检查,AMADA的说明书包含很多示意图,应该是很详细的.需要别人帮忙的话,得知道你具体的机器型号.

楼主:
先谢啦!不过今天找到那个熔断得电阻啦,可能是由于我们在换氮气得时候压力充的过大的原因。

网友(2009-01-30):
板主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换氮气是为蓄能器充气吧?压力控制不应使用熔断电阻或保险丝的。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故障排除过程吗。

网友(2009-04-04):
你的机床型号?是不是分线基版上的啊?

楼主(2010-10-15):
回复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