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换泵无效果

楼主(2008-12-03):
请教下,更换了一台离心泵,由原来的扬程50,流量35更换为扬程60-75,流量80的新泵(进出口管线尺寸未变,尽进口为3寸管线,出口2寸经变颈为3寸,泵泵出口压力8公斤,未发现泵的工况异常),但是更换后,启动新泵发现对目标罐体排液量不足,甚至比旧泵抽液量还小,特此向向各位请教。。

网友:
流量增大了一倍还要多,进口管线没有变化是肯定不行的!你说的“未发现泵的工况异常”你测过运行电流吗?管线细供水不足运行电流肯定是上不去的。
类似流量扬程泵的进口管线都是100(4吋)出口80(3吋),建议你更换大1吋的进口管线,出口管线可以不换。你如果是2台泵同时运行的话其进口母线也要换,最少要换成现进口截面的2倍。

网友:
描述与结果矛盾,想不通!
能否提供祥细流程图及介质性质供分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