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装配模块不能自动加载,手动加载后不能启动---请教

楼主(2008-12-04):
我的UG4.0装配模块不能自动加载,手动加载后不能启动。
请问高手如何自动启动ug装配模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是没有装配这个调出项么???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装少了!
我怀疑可能是装少了
真不能用就麻烦点再装次吧
把所有的模块都装少不管用还是不用!

楼主:
版本UGNX4.0
安装后可以正常运行,我安装一个插件后工作界面变得乱七八糟,整理顺序后发现没有装配模块。手动加载后也无法启动。
安装插件时自动修改了配置文件:ugii_env、custom_dirs、ug_custom_dirs、custom_dirs_org。由于系统自动覆盖所以原文件没有保留。
以前我看到过有关配置文件的介绍,由于资料没在手边,无法修改。
如果那位高手能提供UGNX4.0配置文件,非常感谢。

网友:
后面的配置文件不装也可以的,那些文件是UG4.0在网上升级的插件.市场的盗版UG4.0光盘是两张,只有一张有用(A),  (B)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