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讨论

楼主(2008-12-04):
08-12-3 22:36
我在飞版主,你好,今天下面的技术员问到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隔离变压器的事情,
原则上来说,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是没有对地电压的,即使有人触摸到了二次侧的电源线,也不会有触电的危险。
但是,如果设备的外壳接有接地线,和变压器一次侧的地线相连接,当设备漏电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我想了很久,不敢肯定答案,所以请前辈帮忙指导,谢谢!
今天打开电脑看到一位社友的短消息,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变压器的一种,其的工作原理(见下图):当一次侧绕组上加上电压Ú1时,流过电流Í1,在铁芯中就产生交变磁通Ø1,这些磁通称为主磁通,在它作用下,两侧绕组分别感应电势É1,É2,感应电势公式为:E=4.44fNØm
式中:E--感应电势有效值 f--频率 N--匝数 Øm--主磁通最大值
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
对于上面社友的问题,如果你的设备漏电,需看哪一侧漏电,如是二次侧因其任意一根电源线与地不能产生电流回路,即不形成电势,是没有危险的.但一次侧漏电时是有危险的.
隔离变压器还有其他作用.如其能有效的抑制从电网引入的谐波和雷击电脉冲等对系统的干扰,也能有效抑制本系统产生的谐波进入电网网络.起到净化电网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地电位扰动对数字电路产生工作失常,数据丢失等问题.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避免电网中性线不良对设备的影响.三相隔离变压器均采用三相双绕组结构,不但具有前面介绍的优点,还因其绕组间产生的电容使其具有很大的并联电容容量,能够补偿电网无工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的教导,
如果是三相380V隔离变压器,变压比为1:1的话,二次侧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那么新中性线和二次侧的相线之间是否也是220V相电压?也可以带动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吗?
还有就是,既然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的电源对地没有电压,那么设备的保护接地是不是可以不用接了呢?如果要接的话,可以和一次侧共同一根地线吗?
谢谢版主

网友:
用得不少,懂得不多,来学习的

楼主:
湘里狼社友你好

新中性线和二次侧的相线之间是220V电压.也可以带动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设备的保护接地还是要接的,一般都接在一次侧.保护接地不止起安全接地的作用,还有例如屏蔽等其他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看完您的指导终于明白了其原理,再次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有缘在社区相聚,不必客气。

网友:
版主分析得很仔细,小弟先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2-26):
隔离变压器后接设备的接地端子还要接地吗

隔离变压器的次级对地是没有电压的,那后接设备的接地端子还要接吗,接的话只能跟初级的地接在一起,这样的话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啊,因为我们这坏了好多设备正在查原因

网友:
对么?隔离变压器次级要接地吧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