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二部传动大齿轮模数40......如何选择电机和减速机?----请教

楼主(2008-12-04):
已知二部传动大齿轮模数40,齿数51,小齿轮模数40,齿数19,如何选择电机和减速机?有没有此类设计软件?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电机的功率,应该根据你的工作机的载荷确定。减速机应该根据电机的功率和需要的传动比并考虑工况选择。当然减速机的传动比和电机的转速也有个成本平衡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楼主:
谢谢guanxinlong

首先按照经验电机功率取185KW,此电机、减速机是用在破碎机上的,那么
选多大的减速机合适呢?

网友:
请问使用在什么上的破碎机?我曾经做过砖厂里用于破碎煤矸石的破碎机,不过他的电机功率也只有90kW.减速机的选择确定了电机功率和减速比后,要首先考虑工况。

网友:
第一次听说依照齿轮来选择电机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设计如此大的齿轮的。

楼主:
!!!

各位见笑了,我是头一此接此类工程,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我看我咨询一下老工程师在说吧

网友:
输入条件不够

网友(2009-04-01):
模具够大的!!

网友:
模数40的齿轮,而且51个齿,简直可以当磨盘使用了。

网友:
是用在回转破碎机上面吧

网友(2009-12-16):
选择电动机和齿轮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看工作机的功率,然后根据效率计算出电动机功率,然后考虑传动比和转速共同来决定电动机型号,电动机都是有标准的,根据自己的数据查表来选择。

网友:
恩 啊。值得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