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卸载和升级STEP 7授权

楼主(2008-12-04):
说明:
从 STEP 7 V5.3 开始许可证密钥是通过 ALM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软件工具来安装的。 请参考下述条目中关于操作授权及许可证密钥的注意事项:
  • “How can you keep SIMATIC license files working and avoid loss of authorization?”条目号: 23174341
许可证密钥的安装:
在安装 STEP 7时,如果正确的许可证密钥软盘已经插入到计算机中,所需许可证密钥就会自动传到硬盘中。 如果插入了不正确的许可证密钥软盘或没有插入,都会有请插入正确许可证密钥软盘的相关信息提示。
下表描述了安装许可证密钥的步骤。

序号步骤
1在安装 STEP 7  期间,当提示要安装许可证密钥时插入相应的许可证密钥软盘。
2然后确认安装请求。授权便会被传送到某个物理驱动器上。
3如果打算稍后再安装许可证密钥,将许可证密钥软盘插入相关磁盘驱动器,通过 Windows 开始菜单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程序

  • “Start > SIMATIC > License Management >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4选择许可证密钥所在的软盘驱动器。
5选择要传送的许可证密钥并将其拖拽到目标驱动器。许可证密钥即传送完成。注意:
许可证密钥的传送需要对源及目标驱动器的所有访问权限。
升级许可证密钥或者升级一个“旧的授权”:
在升级许可证密钥或者升级一个“旧的授权”时必须安装自动化许可证密钥管理软件。另外,对于相关升级必须遵循下述条件:

  • 对于将一个旧的许可证密钥升级为新的许可证密钥时需要:
  • CoL (许可证证书)和旧版本许可证密钥
  • CoL(许可证证书)和所需版本的升级许可证密钥 。
  • 对于将一个旧的授权升级为新的许可证密钥时需要:
  • 旧的授权
  • CoL(许可证证书)和所需版本的升级许可证密钥 。
  • 对于将一个旧的授权升级为新的授权(最高到 STEP 7 V5.2)时需要
  • 旧的授权
  • CoL(许可证证书)和所需版本的升级许授权
执行:
下述操作步骤说明了如何升级许可证密钥或者授权。 对于许可证密钥和授权步骤是相同的。在描述中只涉及许可证密钥 。

序号步骤
1通过菜单命令“View > Manage”选择查看。
2将先前版本的许可证密钥和升级的许可证密钥传送到想要做升级服务的硬盘中。
3在要被升级的许可证密钥(先前版本)所在的导航区选择存储位置。
4在项目区选择要被升级的许可证密钥。
5执行菜单命令“License Key > Upgrade”。升级完成。
注意:

  • 如果只有一个升级选项,则升级完成后没有其它的显示或提示。
  • 如果发现其它的升级选项,将打开“License Key Upgrade”对话框。选择要执行的升级并点击“Upgrade”按钮。
恢复许可证秘钥:
如果许可证密钥损坏,请与您的授权热线联系。下述条目可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 “How can you recover defective licenses and authorizations?”
    条目号: 772175
卸载许可证秘钥:
如果需要格式化许可证秘钥所在的硬盘,请预先卸载许可证秘钥。可将许可证秘钥 从硬盘传送回软盘。所有选件包的许可证秘钥也可以传送到这张软盘中。

序号步骤
1将许可证秘钥软盘插入到相关驱动器中通过 Windows 开始菜单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程序

  • “Start > SIMATIC > License Management >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2选择许可证密钥所在的驱动器
3选择所有许可证密钥并将其拖拽到目标驱动器。许可证密钥即传送完成。
注意:
还可以将授权传送到其它硬盘或网络驱动器。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请编辑一下去掉文中超级连接。

网友:
回老鹰!

这是工控软件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