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天然气发动机,用什么冷却液好---请教

楼主(2008-12-04):
我用的是天然气发动机,我想请问大家用什么冷却液好的,原装冷却液参水的比例是多少。谢谢。

网友:
发动机的使用说明书里应该有标准的!!!这个应该没什么严格的要求!!符合运转和环境的需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楼版主的观点,如果不按说明书,有可能降不下来温度!

网友:
能不能冷却和掺液的比例没有什么关系,按正常说明书的配比就行。

网友:
有需要稀释的,有直接用的。

网友:
燃气发动机和车用发动机的冷却液是有区别的,往往是有机长效配方。建议在选购产品时参照说明书要求选择知名品牌的工业发动机冷却液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