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速度能达到30000r/m左右的轴承?-咨询

楼主(2008-12-04):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支撑轴承能达到30000r/m左右的转速,轴承类型最好是深沟球轴承,请问什么厂家有,最好是国产?如果能达到,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不愿意自己做静压轴承或者是轴瓦。

网友:
瓦轴和哈轴都有能达到要求的轴承,不过载荷都不能太大了,不然就只能用滑动。
国外的FAG和SKF也都有这样的轴承,我建议你最好用国外的,性能稳定些。
一般这种轴承叫陶瓷深沟球轴承,尺寸都比较小

网友:
30000r/m很多微小型深沟球轴承都可以做到

网友:
就像一两酒大侠说的一样,要看Dmn值的。

可以达到30000转的轴承很多,关键是看你负载多少,选用多大的轴承,还有润滑方式等。

你只是提到转速,我想大家很难帮到你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因为这次机型比较特殊,所以最好还是选用国内的轴承
轴承的内径要求是55,无轴向力,仅有径向力,支撑负载是50Kg,润滑方式是油润滑
如果谁知道国内哪家厂家有,请在这里告之或者加我QQ:178555491
如果有其它类型的轴承可以达到也行,比如说角接触轴承

网友:
55mm的内径,要达到30000r/min的转速,难度不小。

普通刚球是很难的,滚动体可以考虑角接触陶瓷球轴承,精度选P4级或以上,你问一问哈尔滨轴承能不能做吧,他们这方面还挺强,或者轴研所。具体的联系方式我没有,你网上查一下。

我在德国FAG超精密样本上查到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0000多转的,是角接触陶瓷球轴承,15度接触角。

我也只能从现有的资料里查找相关参数,希望对你能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2009-03-01):
陶瓷角接触球轴承可以的,我以前提供给客户电主轴配套的。

网友:
如果只承受径向力的话,还是选深沟球轴承吧,但Dn植不小,应该考虑陶瓷球,精度P2吧,推荐咨询哈轴、瓦轴、轴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