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厂的东西可不可买?

楼主(2008-12-04):
我们厂是做液压机械的,但出于成本考虑,采购的都是一些小厂出的产品。小弟想问问大虾们,小厂出的产品忽略加工精度,材料质量等因素,他们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多高?据说他们的产品图纸都是从大厂通过不正规渠道弄到的,那样的话,他们的产品技术上来说也不应该落后吧?
    比如说小厂出的他自己的产品编号是4MF1a但经查实它的正规编号应是34DYMG10HT,参数是31.5兆帕,100升每分,大虾们看看他标示有问题吗????而且大厂对应的该类产品能够改变控制油的控制和泄漏方式,比如把内控内泄改为外控外泄(顺便问一下同一个电液阀它的内控和外控所需要的控制油压力相同吗?一般的内控需要油有多高压力,外控需要多高压力?????)它的这种电液阀可以吗?

网友:
应该把你们的情况说得更具体一些

网友:
我认为产品质量的好坏,不在乎厂子的大小,更重要的里面的人。
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愿意与小厂打交道,沟通方便。

网友:
小厂的东西要分类,看是什么东西,看什么材料,我在小厂做过很多的东西,包括给德国的阀芯,不用他们的材料,不用他们设计,之后一件一件收活,质量没问题,但有一点,别太克扣银子,钱太少,活就次,

只要是自己的人把关,材料控制好,一般没问题,但你放任自流,就说不准了。

楼主:
3#和4#说的句句是大实话 偶深表赞同,因为我们厂也是小厂

网友:
呵呵,话都让你们说完了。
我们公司不小大,也有500家小供应商。
想买啥就有啥,马上就到。
不象大厂一个字“牛”!

网友:
在目前,店大欺客的现象还是满严重的,小厂在沟通上确实要好一些

网友:
可能的话还是用小企业的好了

关键还是看质量,只要小企业注重质量,也懂得质量控制,可尽量选用。毕竟小企业管理的漏洞小些。

网友:
小厂还是可以合作的,只要你把要求提到,价钱到位,一般没问题。
当然,收货时一定要检查仔细。

网友:
进货检查一下,别贪小便宜,质量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小厂都好沟通,想换货,一个电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