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缩孔缺陷,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侠,帮帮俺吧,这个问题怎么办呀?铸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啊?材质:HT200。

网友(2009-02-19):
是不是砂的透气性能不好?或者湿度太大了?

网友:
分散缩孔,修改浇注系统,加长内浇口,加高浇注系统;

降低浇注温度;

如果是砂型铸造,可以加入外冷铁,加速冷却充型!

网友:
1、思考一下你的浇口设计大小、位置等。
2、组树所用的模头及方案是否合理。
3、浇注工艺是否合理,如温度等。
4、壳模的干燥度、壳模的焙烧时间,钢水的除气、除氧是否彻底等,都会产生如你所说的情况。
    从照片的情况上看,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望这个方向去查找。

网友:
具体讲一讲你是采用什么方法铸造的,工艺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你从化学成分上考虑,碳当量要偏高一些,达到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