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不能做抗拉时,金相检验+硬度能说明问题吗?

楼主(2008-12-04):
材质:HT200,问题如上所述,请问,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判定铸铁性能的好坏?是不是比光看硬度好一些呢?
再问:HT200硬度HB210左右,最近发现加工时总是发生断裂现象,是不是说明材质有问题啊?还是结构不合理呢?因为同样的产品之前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材质有问题了吧,金相硬度只能是做抗拉后的参考,最好还是做拉伸

网友:
浇铸时,顺便附铸试棒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材质出了问题,我觉得金相可以给一个否定的答案,但给不了肯定的说法

网友:
仅供参考的回答

按照标准 我们用同包铁水浇注的拉棒做抗拉强度和硬度来确定是否合格,因为设计牌号HT200, "200"指的就是抗拉强度。金相组织仅能做为参考。所以,我认为是不能代表的。
而你说的铸件总是出现裂纹,那是因为你的这个零件设计不合理,刚性太强了,中间那三个筋,直直的,一点退让都没有,肯定要裂,所以要修改结构。把筋做成斜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朵朵说的对,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公司设计的轮的筋板是斜的或者是有些弯曲的。
我们做过很多直筋的皮带轮,发现化学成分不合适时就会发生裂纹,一般是购买的生铁出了问题,为降低成本购了较便宜的生铁,硫磷含量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