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格式可以转换为CAD格式吗?

楼主(2008-12-04):
如题,需要什么软件,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急急

网友:
不知道.没听说过..学习中

网友:
貌似可以的。需要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autodwg.com/pdf-to-dwg-converter/download.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下来看看

网友:
社区里就有这种软件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吧,PDF格式是经虚拟打印机转化的,效果和打印机打的一样。如果要转的化应该需要一种图形识别软件,还没见过。

网友:
有是有,不过效果都不是很好
线形都是点组成的,没法修改

网友:
在社区‘其它软件’栏中有。很好用!

网友:
谢谢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没有很好的软件。我们一直在找。

楼主:
PDF转CAD

我找到了一个,觉得还可以,

网友:
早有了,只是效果一直不是太好!!

网友:
谢了各位,我也正在找这个软件.

网友:
有的..我用过..........

上面说社区里有我就不传了...................

效果一般.......

网友:
PDF文件一般都很不好转换的,就算是转了,效果也不会好,不实用。之所以做成PDF格式,主要目的就是防止随意篡改,保持统一。

网友(2009-09-23):
转转试试好用不

网友(2009-11-13):
可以转化,但是转化后的CAD图里园就不是园了

网友:
请问如何使用,多谢!

网友:
通过几种软件可以实现PDF到CAD的转换,但前提是PDF文件必须是由软件从CAD格式转过来的。如果是用其他方式做的PDF格式,恐怕很难转换,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找到这种方法。

网友:
要软件配合

网友:
Adobe Illustrator 可以!
4 e9 h4 }/ i4 ^5 f它是Adobe系统公司推出的基于矢量的图形制作软件,直接打开pdf 后另存dw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