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请教

楼主(2008-12-04):
加工 齿顶直径46  模数2  齿厚10  内径12  等级8   材质45号 在万能回转头铣床上1小时能加工多少个啊

网友:
看怎么装夹啦!,在铣床上做,光分度摇圈数就要把人摇昏的。

网友:
有点小啊

不好加工

试试线切割

楼主:
这样的齿轮 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效率高 精度有保证啊  请各位大侠 指教

 还有加工锥度齿轮 大径25  Z1.5

网友:
等级8 ,线切割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在高效滚齿机上,用涂层滚刀,会快一点;锥齿轮一般用刨齿机,但精度不高,8级不好达到

网友(2009-01-11):
加工锥齿轮方法

在直伞齿铣,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
直齿在万能铣床加工,要提高速度,10个在一起装夹,相当一次分度完成10齿轮的分度任务

网友:
一定要用铣床吗, 可以选更合适的设备吗

楼主:
朋友 俺这只有铣床  进专用机床   我这用量小啊

网友:
Φ12的芯棒长了的话刚性会很差,不知道你零件的厚度。估计你最多一次不能加工超过3个。Z=21 m=2,粗略估计每小时不太会超过10个。

网友:
滚齿机可能达不到8级精度 线切割也做不了渐开线吧
用铣床加工最好分粗精铣 当然效率不高

网友:
没法

没法,你现在还是自己慢慢铣吧,要求有点高,线切割慢走丝可以,就是没法装夹造价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