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电机带动减速机,在减速机输出轴端功率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8-12-04):
图示电机带动减速机,在减速机输出轴端功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
电机功率x减速机效率=你所求的功率
输出端扭矩=(9550p/n)x10
朋友,看看课本巴

楼主:
4#问的是功率,不是扭矩

网友:
三楼说得对你还是好好看看课本吧

网友:
功率不会改变,最基本的能量守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量是守恒的,但功率会变小的。

网友: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电机功率)x传动装置的效率(减速机效率)
减速增扭:
输出扭矩=输入扭矩x减速比
输入扭矩=9550x电机功率/电机转速

楼主:
到底6楼和8楼谁正确?高手指点。

网友(2009-03-21):
能量守恒是没错,但在输入输出之间肯定有功率损耗,输出小于输入。

网友:
输入是多少功率,输出就是多少功率,只是有部分功率变成了声和热。

网友:
8楼的没错!

网友:
输出端扭矩=(9550p/n)x10计算

网友(2009-06-26):
呵呵,各位说的都对,不过还要看电机轴与减速机输入轴的连接形式,此环节也会存在功率损耗(这个可以有~呵呵),例如液力耦合器连接.

网友:
若是普通机械减速器
输出功率约:7.2~6.4 kw
图中看起码应该是两级减速。
如果是三级减速损耗就更大。
如果轴承采用滚子轴承损耗大。
如果轴承是深沟球轴承损耗小。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因数,选择时可以参考厂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