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控制系统伺服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2-04):
由于没弄过伺服阀,特向高手们请教伺服阀的问题:
给定指令(ui )和输出位移(xp)的关系是 1:1?怎么调节成规定的输出位移?
伺服放大器需要调节么,怎么调节?
位置传感器是否要调节

网友:
给定和输出是理论1:1,但实际上输入是电压,输出是mm,不是一种物理量的。在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在负反馈作用下可以自动到指定位置,经常采用pid控制器,但实际一般用到pi控制。传感器一般是不需要调节的

网友:
关于伺服阀

伺服系统理想状态下的输入信号和输出量在工作范围内应该是线型关系,说得通俗点,我们要调节控制器和位置传感器,目的就是要调节这个线型系统的斜率,专业名称应该叫增益,一般来讲电反馈式的伺服阀有内置位移传感器,生产厂家在出厂前其增益已经调好,不需客户调整,用户只要调整自己的控制器<或放大器>的增益就好了,我不是学工业自动化的所以太深入的理论解释不清楚,但是现在每天工作中对伺服阀和伺服系统有接触,楼主不明白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