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有好的,简单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8-12-04):
材料是6毫米的304不锈钢棍,我现在先挑丝,然后折弯,但没有折弯机,而且因为丝与折弯的地方很近,很容易损伤丝扣,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简单的胎具能很快速,高质量的完成这个活,左右一共20套

网友:
可以做个简单的手工弯曲的模具

网友:
这么少要求又不高,手工做了,好的钳工随便就做好

网友:
洗个型胎,红烧,丝的话加个螺母或套保护下了

网友:
楼主还是过来发帖了
某梨的建议不行吗?
像建筑工人弯钢筋一样不就完事了嘛
大不了浪费一点材料,多弯几根

网友:
用根钢管套一头弯弯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讲清楚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尺寸公差要求不太严格的话,我看3楼说的方法可以试一试哦。

楼主:
给一个企业加工的,发电设备上的拉手,左右丝各一件为一套,图纸上虽未标注公差,但我想把公差控制在0.5以内

楼主:
怎么大家都感觉太简单了,没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