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裁板折边机

楼主(2008-12-05):
手摇的,更换不同的滚轮,就能完成裁板、折边。
220V电动的也可。
2mm以下的薄板,不锈钢板。

在家里用。

网友:
只见过手动的折弯机,没见过折、剪一体的,提供一个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2498&extra=page%3D1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1MM以下的板,上了1MM就会要加大马达,而且裁起来就不容易了

楼主(2009-04-30):
非常感谢楼上的2位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