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轴承过程中使用了那些设备?

楼主(2008-12-05):
在生产轴承过程中使用了那些设备,知道的各位大哥大姐帮下传个图说下,并说明图片机器的名字,  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5-10-23):
     不同的厂家和不同类型的轴承所用的设备都不相同,但基本都是由车床、热处理设备和磨床等组成。对于很多标准的中小型轴承而言,产线都已标准化和自动化。& |2 m; L" B* ^# L9 y
     举个例子,我公司是生产大型风力发电回转支撑轴承的,单排和双排四点接触球(带内齿或外齿)。用到的设备:车加工像双柱立式车床C5225、C5240(数控),齿加工想YK51160数控插齿机、YK313,15滚齿机、YK84350数控铣齿机,钳工HC4040CNC数控龙门钻铣床、移动万向摇臂钻床等,激光淬火设备(滚道及齿面)、贝氏体等温淬火炉等。外圆磨床MS1000、内圆磨床M280等类型。种类比较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