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的圆锥销子怎么用机床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08-12-05):
请问各位高人,偏心的圆锥销子怎么用机床加工?

网友:
三流厨师可以搞定...

楼主:
请楼上赐教

网友:
又一个非主流。
. T1 V! {  G% H6 }1 L关注中

网友:
简单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好奇?这种销子有什么特殊作用

网友:
车、线切割

网友:
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圆锥销子,只是两个端面与中心线不垂直。按图上的给的尺寸谁能算出它的锥度。

网友:
呵呵,比较唬人

网友A:
C=(D-d)/2L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d)/2L

谢谢!在上图的L是多少呢?

网友:
先车好31,然后偏心3个车锥度,是否可以

网友(2010-07-30):
把车床 尾座 调出那个角度 应该 就可以 做到

网友:
无语,偏心的锥度销子在几何上如何实现呢?
没有回转中心,车加工做不出来的。
如果做得出说明不是偏心锥度,而是正锥台把两端截面倾斜而已。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说说?

网友:
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圆锥销子,只是两个端面与中心线不垂直。按图上的给的尺寸谁能算出它的锥度。
引用 网友C:

    如果车出正锥再割斜两端面,出来的端面应该是椭圆而不是正圆,这方法应该不对吧。

网友:
怎么加工呢?楼主来说下嘛

网友:
如果这是要一个偏心锥销的话,上下端面基本上无用处,那么车出锥销,再加工两面的方法可行……
如果这是要一个如图所示的,上下端面都要正圆的话,估计普通的车削难以达到吧

网友:
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圆锥销子,只是两个端面与中心线不垂直。按图上的给的尺寸谁能算出它的锥度。
引用 网友C:

正解,把简单的看复杂了,呵呵

网友:
计算锥度后应该可以做出来的吧··············

网友:
什么叫应该 要具体方法

网友:
先把外形作准,然后线切割加工长度

网友(2010-08-30):
偏心的轴本来就不是很好车的,我也想学习一下,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1、算出锥度
2、算出偏心量
3、车
4、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