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修复一个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12-05):
昨天去修复一个很奇怪的故障。机器是新装的。其中一个油缸只能伸出,会不来。
另外每个电磁阀下面还有一个叠加液控单向阀。
附图是实际的接管情况。

网友:
这个错误有点搞笑了

网友(点评):
不是搞笑,而是实际上工人接错了进出油口.

网友:
错误油路从T口进油,在单液控单向阀的情况下,反向没有控制油打开液控单向阀,当然是有去无回了!
更改油路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
一点不奇怪.

人家按图装没错. 是出图的人有问题,是不是喝多了

网友:
差动连接,所以其中一个油缸只能伸出,回不来。

网友:
这图也出的太他妈的神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事情发生过几次,在不同的机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很容易搞错的。
无锡一次,初哥;常州一次,高手;顺德一次,初哥。
而且,PT反了某些时候系统还是正常的。特别是溢流阀独立的时候。只要溢流阀的PT没有反,系统可以工作。但是潜在的危险更大。

楼主:
根本就是无字天书

根本就没有人出过图,我是根据实际的连接画出来给大家分析的。画出来了就很简单,没有搞清楚前,看着那堆油管。

网友:
阀站的阀块上应该会打上P T A B 的符号的啊。

网友:
看来那些油管上没有管码。所以不容易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