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就能看出来的缺陷是不是宏观缺陷呢?

楼主(2008-12-05):
肉眼就能看出来的缺陷是不是宏观缺陷呢?有点像疏松。。。有人知道可能的原因吗?
注:两张图分别取自两个相同的产品,也是是同一炉出来的。

网友:
肉眼能看到的当然是宏观缺陷,你的铸件应该是铁质疏松,像是碳当量偏高所致或者浇注温度偏高的原因,如果是球铁还有可能是镁残余含量高。
具体说说是什么材质。

网友:
铸造问题,几个原因逐个排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材质:HT200。

网友:
一种很普通的材质,上图就是气孔,你在排气上做文章,下图是孕育的原因,在加强孕育上想办法。
或者说这种材质在成分和工艺上就没有达到HT200的标准。

楼主:
谢谢,可是我现在也没办法来测量是不是HT200啊,没有样棒,本体也取不到那么大的样棒。怎么办?

网友:
这样会影响工件的效率吗? 影响质量最好是不用。我们厂也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