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铝合金

楼主(2008-12-05):
  国际上已经注册的铝合金牌号有1000多个,每个牌号又有多种状态,在硬度、强度、耐蚀性、加工性、焊接性、装饰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选择铝合金的牌号与状态时,以上各方面很难同时满足,也没有必要,应该根据产品的性能要求、使用环境、加工过程等因素,设定各种性能的优先次序,方可做到合理选材,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合理控制成本。 很多使用者在购买铝材时非常关心硬度,硬度首先跟合金化学成分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不同的状态也影响较大。
从所能达到的最高硬度来看,7系、2系、4系、6系、5系、3系、1系,依次降低。强度是产品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铝合金组件作为结构件时,应根据所承受的压力,选择适当的合金。纯铝强度最低,而2系及7系热处理型合金强度最高。硬度和强度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耐蚀性包括耐化学腐蚀、耐电化学腐蚀、耐应力腐蚀等性能。
一般而言,1系纯铝的耐蚀性最佳,5系表现良好,其次是3系和6系 ,2系及7系较差。耐蚀性选用原则应根据其使用场合而定。高强度合金在腐蚀环境下使用,必须使用各种防蚀用复合材料。加工性能包括成形性能与切削性能等。因为成形性与状态有关,在选择铝合金牌号后,还需考虑各种状态的强度范围,通常强度高的材料不易成形。
如果要对铝材进行折弯、拉伸、深冲等成形加工,完全退火状态材料的成形性最佳,反之,热处理状态材料的成形性最差。铝合金的切削性能与合金成分有很大的关系,通常强度较高的铝合金切削性较佳,反之,低强度者切削性较差。对于模具、机械零件等需要切削加工的产品,铝合金的切削性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多数铝合金的焊接均无问题,尤其是部分5系铝合金,是专为焊接考虑而设计的。相对而言,部分2系和7系的铝合金较难焊接。铝材应用于装饰或某些特定的场合时,需要对其表面进行阳极氧化、涂装等加工,以获得相应的颜色和表面组织,这时其装饰性应该做重点考虑。一般而言,耐蚀性较好的材料,其阳极处理性能、表面处理性能、涂装性能都非常出色。
除上述特性以外,还有导电性、耐磨性、耐热性等,在选材时也需要加以考虑。

网友A:
如果可以提供各种铝合金的用途就更好了.

网友:
目前制作小尺寸类电子产品测试夹具,
选择的材料一般就是SUS304,SUS420
以及铝合金中的A6061---机加性能比较好.一般表面阳极发黑(ANODIZING BLACK),美观防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提供各种铝合金的用途就更好了.

以下是转的

 不同型号铝合金的典型用途                                                                                                    合 金 典 型 用 途
  1050 食品、化学和酿造工业用挤压盘管,各种软管,烟花粉
  1060 要求抗蚀性与成形性均高的场合,但对强度要求不高,化工设备是其典型用途
  1100 用于加工需要有良好的成形性和高的抗蚀性但不要求有高强度的零件部件,例如化工产品、食品工业装置与贮存容器、薄板加工件、深拉或旋压凹形器皿、焊接零部件、热交换器、印刷板、铭牌、反光器具
  1145 包装绝热箔,热交换器
  1199 电解电容器箔,光学反光沉积膜
  1350 电线、导电绞线、汇流排、变压器带材
  2011 螺钉要求有良好切削性能的机械加工产品
  2014 应用于要求高强度与硬度(包括高温)的场合。飞机重型、锻件、厚板和挤压材料,车轮与结构元件,多级火箭第一级燃料槽与航天器零件,卡车构架与悬挂系统零件
  2017 是第一个获得工业应用的2XXX系合金,目前的应用范围较窄,主要为铆钉、通用机械零件、结构与运输工具结构件,螺旋桨与配件
  2024 飞机结构、铆钉、导弹构件、卡车轮毂、螺旋桨元件其他种种结构件
  2036 汽车车身钣金件
  2048 航空航天器结构件与兵器结构零件
  2124 航空航天器结构件
  2218 飞机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活塞,飞机发动机汽缸头,喷气发动机叶轮和压缩机环
  2219 航天火箭焊接氧化剂槽,超音速飞机蒙皮与结构零件,工作温度为-270~300摄氏度。焊接性好,断裂韧性高,T8状态有很高的抗应力腐蚀开裂能力
  2319 焊拉2219合金的焊条和填充焊料
  2618 模锻件与自由锻件。活塞和航空发动机零件
  2A01 工作温度小于等于100摄氏度的结构铆钉
  2A02 工作温度200~300摄氏度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轴向压气机叶片
  2A06 工作温度150~250摄氏度的飞机结构工作温度125~250摄氏度的航空器结构铆钉
  2A10 强度比2A01合金的高,用于制造工作温度小于等于100摄氏度的航空器结构铆钉
  2A11 飞机的中等强度的结构件、螺旋桨叶片、交通运输工具与建筑结构件。航空器的中等强度的螺栓与铆钉
  2A12 航空器蒙皮、隔框、翼肋、翼梁、铆钉等,建筑与交通运输工具结构件
  2A14 形状复杂的自由锻件与模锻件
  2A16 工作温度250~300摄氏度的航天航空器零件,在室温高温下工作的焊接容器与气密座舱
  2A17 工作温度225~250摄氏底的航空器零件
  2A50 形状复杂的中等强度零件
  2A60 航空器发动机压气机轮、导风轮、风扇、叶轮等
  2A70 飞机蒙皮,航空器发动机活塞、导风轮、轮盘等
  2A80 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叶轮、活塞、涨圈其他工作温度高的零件
  2A90 航空发动机活塞
  3003 用于加工需要有良好的成形性能、高的抗蚀性可焊性好的零件部件,或既要求有这些性能又需要有比1XXX系合金强度高的工作,如厨具、食物和化工产品处理与贮存装置,运输液体产品的槽、罐,以薄板加工的各种压力容器与管道
  3004 全易拉罐罐身,要求有比3003合金更高强度的零部件,化工产品生产与贮存装置,薄板加工件,建筑加工件,建筑工具,各种灯具零部件
  3105 房间隔断、档板、活动房板、檐槽和落水管,薄板成形加工件,瓶盖、瓶塞等
  3A21 飞机油箱、油路导管、铆钉线材等;建筑材料与食品等工业装备等
  5005 与3003合金相似,具有中等强度与良好的抗蚀性。用作导体、炊具、仪表板、壳与建筑装饰件。阳极氧化膜比3003合金上的氧化膜更加明亮,并与6063合金的色调协调一致
  5050 薄板可作为致冷机与冰箱的内衬板,汽车气管、油管与农业灌溉管;也可加工厚板、管材、棒材、异形材和线材等
  5052 此合金有良好的成形加工性能、抗蚀性、可烛性、疲劳强度与中等的静态强度,用于制造飞机油箱、油管,以交通车辆、船舶的钣金件,仪表、街灯支架与铆钉、五金制品等
  5056 镁合金与电缆护套铆钉、拉链、钉子等;包的线材广泛用于加工农业捕虫器罩,以需要有高抗蚀性的其他场合
  5083 用于需要有高的抗蚀性、良好的可焊性和中等强度的场合,诸如舰艇、汽车和飞机板焊接件;需严格防火的压力容器、致冷装置、电视塔、钻探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导弹元件、装甲等
  5086 用于需要有高的抗蚀性、良好的可焊性和中等强度的场合,例如舰艇、汽车、飞机、低温设备、电视塔、钻井装置、运输设备、导弹零部件与甲板等
  5154 焊接结构、贮槽、压力容器、船舶结构与海上设施、运输槽罐
  5182 薄板用于加工易拉罐盖,汽车车身板、操纵盘、加强件、托架等零部件
  5252 用于制造有较高强度的装饰件,如汽车等的装饰性零部件。在阳极氧化后具有光亮透明的氧化膜
  5254 过氧化氢其他化工产品容器
  5356 焊接镁含量大于3%的-镁合金焊条焊丝
  5454 焊接结构,压力容器,海洋设施管道
  5456 装甲板、高强度焊接结构、贮槽、压力容器、船舶材料
  5457 经抛光与阳极氧化处理的汽车其他装备的装饰件
  5652 过氧化氢其他化工产品贮存容器
  5657 经抛光与阳极氧化处理的汽车其他装备的装饰件,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确保材料具有细的晶粒组织
  5A02 飞机油箱与导管,焊丝,铆钉,船舶结构件
  5A03 中等强度焊接结构,冷冲压零件,焊接容器,焊丝,可用来代替5A02合金
  5A05 焊接结构件,飞机蒙皮骨架
  5A06 焊接结构,冷模锻零件,焊拉容器受力零件,飞机蒙皮骨部件
  5A12 焊接结构件,防弹甲板
  6005 挤压型材与管材,用于要求强高大于6063合金的结构件,如梯子、电视天线等
  6009 汽车车身板
  6010 薄板:汽车车身
  6061 要求有一定强度、可焊性与抗蚀性高的各种工业结构性,如制造卡车、塔式建筑、船舶、电车、家具、机械零件、精密加工等用的管、棒、形材、板材
  6063 建筑型材,灌溉管材以供车辆、台架、家具、栏栅等用的挤压材料
  6066 锻件焊接结构挤压材料
  6070 重载焊接结构与汽车工业用的挤压材料与管材
  6101 公共汽车用高强度棒材、电导体与散热器材等
  6151 用于模锻曲轴零件、机器零件与生产轧制环,供既要求有良好的可锻性能、高的强度,又要有良好抗蚀性之用
  6201 高强度导电棒材与线材
  6205 厚板、踏板与耐高冲击的挤压件
  6262 要求抗蚀性优于2011和2017合金的有螺纹的高应力零件
  6351 车辆的挤压结构件,水、石油等的输送管道
  6463 建筑与各种器具型材,以经阳极氧化处理后有明亮表面的汽车装饰件
  6A02 飞机发动机零件,形状复杂的锻件与模锻件
  7005 挤压材料,用于制造既要有高的强度又要有高的断裂韧性的焊接结构,如交通运输车辆的桁架、杆件、容器;大型热交换器,以焊接后不能进行固熔处理的部件;还可用于制造体育器材如网球拍与垒球棒
  7039 冷冻容器、低温器械与贮存箱,消防压力器材,军用器材、装甲板、导弹装置
  7049 用于锻造静态强度与7079-T6合金的相同而又要求有高的抗应力腐蚀开裂勇力的零件,如飞机与导弹零件——起落架液压缸和挤压件。零件的疲劳性能大致与7075-T6合金的相等,而韧性稍高
  7050 飞机结构件用中厚板、挤压件、自由锻件与模锻件。制造这类零件对合金的要求是:抗剥落腐蚀、应力腐蚀开裂能力、断裂韧性与抗疲劳性能都高
  7072 空调器箔与特薄带材;2219、3003、3004、5050、5052、5154、6061、7075、7475、7178合金板材与管材的包覆层
  7075 用于制造飞机结构期货 他要求强度高、抗腐蚀性能强的高应力结构件、模具制造
  7175 用于锻造航空器用的高强度结构性。T736材料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即强度、抗剥落腐蚀与抗应力腐蚀开裂性能、断裂韧性、疲劳强度都高
  7178 供制造航空航天器的要求抗压屈服强度高的零部件
  7475 机身用的包的与未包的板材,机翼骨架、桁条等。其他既要有高的强度又要有高的断裂韧性的零部件
  7A04 飞机蒙皮、螺钉、以受力构件如大梁桁条、隔框、翼肋、起落架等

楼主:
常用铝合金:1100,2011,2014,2024,5052,5083,6005,6061,6063,7075.......
还有精密铸造铝板...............

网友:
楼主,正好请教一下。

需要强度高(变形小),表面耐磨,两者同样重要,选用什么样的铝和表面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AL6061-T6/T651,表面处理做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

对阳极氧化提何种要求,普通的阳极氧化说实话,耐磨性并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

对阳极氧化提何种要求,普通的阳极氧化说实话,耐磨性并不好。

阴极氧化或者特氟龙喷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增加耐磨性,可以要求在普通阳极氧化前喷砂处理。

硬质阳极氧化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41~46度。

楼主:
用什么铝材工作温度420度,依然保持如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阴极氧化或者特氟龙喷塑

谢谢,还可以用特氟龙,学习了。请教,价格如何?

成型后,要进行金加工,用什么热处理,能防止变形?

网友:
减少变形需进行时效处理

楼主:
铝及铝合金的热处理 :
一、鍊度符号 : 若添加合金元素尚不足於完全符合要求,尚须藉冷加工、淬水、时效
处理及软烧等处理,以获取所需要的强度及性能。这些处理的过程称
之为调质,调质的结果便是鍊度。
鍊度符号 定 义
F 制造状态的鍊度
无特定鍊度下制造的成品,如挤压、热轧、锻造品等。
H112 未刻意控制加工硬化程度的制造状态成品,但须保证机械性质。
O 软烧鍊度
完全再结晶而且最软状态。如系热处理合金,则须从软烧温度缓慢冷却,完全防止淬水效果。
H 加工硬化的鍊度
H1n:施以冷加工而加工硬化者
H2n:经加工硬化后再施以适度的软烧处理
H3n:经加工硬化后再施以安定化处理
n以1~9的数字表示加工硬化的程度
n=2 表示1/4硬质
n=4 表示1/2硬质
n=6 表示3/4硬质
n=8 表示硬质
n=9 表示超硬质
T T1: 高温加工冷却后自然时效。挤型从热加工后急速冷却,再经常温十效硬化处理。亦可施以不影响强度的矫正加工,这种调质适合於热加工后冷却便有淬水效果的合金如:6063。
T3: 溶体化处理后经冷加工的目的在提高强度、平整度及尺寸精度。
T36: T3经6%冷加工者。
T361: 冷加工度较T3大者。
T4: 溶体化处理后经自然时效处理。
T5: 热加工后急冷再施以人工时效处理。
人工时效处理的目的在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质及尺寸的安定性适用於热加工冷却便有淬水效果的合金如:6063。
T6: 溶体化处理后施以人工时效处理。
此为热处理合金代表性的热处理,无须施以冷加工便能获得优越的强度。於溶体化处理后为提高尺寸精度或矫正而施以冷加工,如不保证更高的强度时,亦可当作是T6鍊度。
T61: 溶体化处理后施以温水淬水再经人工时效处理,温水淬水的目的在防止发生变形。
T7: 溶体化处理后施以安定化处理(亦及人工时效处理的温度或时间较T6处理高或长)。
其目的在改善耐硬力腐蚀裂及防止淬水时发生变形。
T7352: 溶体化处理后除去残余应力再施以过时效处理(亦及人工 时效处理的温度或时间较T6处理高或长)。
目的在改善耐硬力腐蚀裂。於溶体化处理后施以1~5%永久变形的压缩加工,以消除残余应力。
T8: 溶体化处理后施以冷加工再施以人工时效处理,冷加工时断面减少率为3%及6% 各为T83 及T86。
T9: 溶体化处理后人工时效处理,最后施以冷加工,最后冷加工 的目的在增加强度。

网友(2012-03-14):
请问楼主,我需要做一个担架,要求质量轻,弹性好,价格便宜,选用什么型号的材料?能附计算步骤最好。谢谢!

网友(2013-01-14):
原来有这么多学问呀 学习啦

网友(2013-08-21):
好东西,现在正在研究铝合金材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