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焊接---请教

楼主(2008-12-05):
请问焊接304不锈钢材料的 最好方法有那些?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零件材料是304不锈钢,前面加工得都比较满意,但到最后组装焊接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焊接的地方达不到要邱。我们的零件直径是25mm,要求接缝处焊接要整圈焊接且保证在6KPa压力下不漏气能长期使用,接缝的附近有O型圈,焊渣不能大于1mm。
先前我们用的是激光焊接,如果我们还想再用激光焊要用怎么样的参数呢
请问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焊接304有好多种方法,气焊、手工电弧焊、氩弧焊、气保焊都可以,要看楼中是什么样工件,什么要求

网友:
用氩弧焊应该可以轻易达到

网友(2021-10-28):
详细解释下呀

网友:
气焊、手工电弧焊、氩弧焊、气保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