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油油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5):
现有一个简单的液压图想请教各位大大。
    一40的MCY14-1B柱塞泵经流量100升每分先导式溢流阀接入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阀机能为M,先导阀机能为Y,但此电液阀只为外控外泄,控制油压力为5Mp,但控制油必须由40柱塞泵主油路接出。问题就出来了,因为电液换向阀T口直接回油箱,那么在回油管上不背压的话,有主油路接出的控制油压力就会很小,达不到先导阀的工作压力,而背压的话,用什么阀背比较好呢,用球阀行吗,球阀背压油液会不会产生液压冲击等问题???如果回路上不让背压,那这个油路中要加入哪些控制阀能即能达到先导阀工作压力,回油口T后面又不用背压,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难道你这个没系统溢流阀?一般是是系统溢流阀的,当先导阀接电时,系统电磁溢流阀也接电(一般是常开的),建立压力,控制油就有压力了,这跟回油有什么关系(M型中位时A、B口接的是P 口),不明白你说的。

楼主:
其实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把管径变细以此得到控制压力油

网友:
你说的我明白,M型中位时A、B口接的是P 口,又没接T口,T口无压怎么会影响控制油(系统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一个简单的液压图想请教各位大大。
    一40的MCY14-1B柱塞泵经流量100升每分先导式溢流阀接入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阀机能为M,先导阀机能为Y,但此电液阀只为外控外泄,控制油压力为5Mp,但控制油必须由40柱塞泵 ...
你理解的有问题,当对液动滑阀换向平稳性要求较高时,还应在滑阀两端K1K2控制油路中加装阻尼调节器。阻尼调节器由一个单向阀和一个节流阀并联组成,单向阀用来保证滑阀端面进油畅通,而节流阀用于滑阀端面回油的节流,调节节流阀开口大小即可调整阀芯的动作时间。
不会对控制油压产生影响,控制油压低应该是别的原因造成

楼主:
M型中位时不是P口与T口相连吗??

楼主:
你们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一个40MCY14-1B柱塞泵,一个先导式溢流阀,流量100升每分,一个三位四通液控电磁阀机位M,控制油压力5兆帕,一个双作用柱塞缸,麻烦一下这个液压系统原理图如何画?????

网友:
不用M型中位,可以吗,

网友:
把你的M型机能电液阀符号画上来,电液阀的先导控制阀也画上来,都标上ABPT口

楼主:
有什么画呀,有专门的软件吗??

网友:
,你那电液阀中位时ABPT口是如何连的,电液导阀中位是如何连的?

楼主:
就是这个

自己画的,不好看,呵呵!

网友:
加个顺序阀,你说的M型,Y型应该是以前一些教材上的说法,我所示的是我们阀供应商的表示方法,另电液导阀应该是J型的,中位AB口通T口。

网友:
设计有问题啊,M型中位,系统泄压了,控制油当然压力低了,道理很简单

楼主:
件我买了,一个榆次液压件的HCT-06-C1-22的直动顺序阀,还有一个是S-BSG-06-2B3B-A240-N-1-51电磁溢流阀,大哥大姐们看看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