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刀具振动切削不绣钢技术研究

楼主(2008-12-05):
聚晶金刚石刀具振动切削不锈钢技术研究

网友(2009-03-20):
看了那么多,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设置权限的,可是这种加工方法明显具有局限性,适用范围较窄。也许这就是没有权限的原因吧

网友(2009-05-04):
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2009-07-25):
不会发生严重的碳化现象啊?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是否有收获

网友:
这篇文章只对实验进行研究,设备特定。如果想进行实际运行有难度。

网友A(2009-08-31):
应该不能用钻石刀具加工不锈钢的,
因为钻石刀具只能加工有色金属,
不能加工黑色金属

网友:
学习才能提高

网友(2012-04-05):
值得学习一下,肯定会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用钻石刀具加工不锈钢的,
因为钻石刀具只能加工有色金属,
不能加工黑色金属

PCD加工黑色金属已经不是什么新技术了。一些国产厂家都已经开始研究了。重要的是加工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