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留奥氏体怎么检测

楼主(2008-12-05):
有一客户要求,铁材热处理后,产品内部的奥氏体要求在5%以下,现在有什么方便的检验方法吗?

网友:
做金相试样,看其组织中残余A的大致存在

楼主:
那还有没有不要破坏工件也能检测的方法呢?

网友:
3楼太天真了吧,是不是不是学材料的啊

3楼太天真了吧,是不是不是学材料的啊,不取样品怎么可以分辨组织啊,金相不一定可以,太少的话,只有做投射,如果不再国标得测试方法中,还需要用的结构精修软件来定量分析。

楼主:
天真不天真,我确实不知道了.
我的工件需要全检残留奥氏体,如果你检一个坏一个,
意义又何在呢.
我的设想是有没有类似于X光之类的检验仪器.不用破坏产品,也能达到检验的目的.义

网友:
等你发明啊!至少能拿国家科技进步奖,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应该是抽检

网友:
检测也是抽样,具体抽多少看数量,

网友:
残余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1、热处理加热温度2、淬火介质在淬火过程中给予的冷却速度3、钢中所含的金属和非金属的比例。
残余奥氏体可以通过金相看出形态,但不可以通过金相看出准确含量。X射线衍射分析,是目前来讲较为准确的分析奥氏体含量的方法。
奥氏体的定义是碳溶解在γ-Fe中的间隙固溶体,常用符号A表示。它仍保持γ-Fe的面心立方晶格。其溶碳能力较大,在727℃时溶碳为ωc=0.77%,1148℃时可溶碳2.11%。奥氏体是在大于727℃高温下才能稳定存在的组织。奥氏体塑性好,是绝大多数钢种在高温下进行压力加工时所要求的组织。奥氏体是没有磁性的。

网友(2009-03-11):
可用便携式金相显微镜检查,不用破坏工件,在工件表面打磨抛光侵蚀后,将显微镜架设在工件上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