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泵驱动两个独立的液压马达---请教

楼主(2008-12-05):
单泵驱动两个独立的液压马达,每个液压马达带动一个车轮,如何避免轮子受力不同时(如:一轮受力另一轮子可能空转)液压油大量供给空转的轮子而造成损坏??如何控制液压油的分配??或当小车转向时内轮和外轮转速也不同,该如何处理呢??

毕业设计,请专家们帮帮我,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
用分流阀可以实现吗?

网友:
看看教材上的同步控制回路吧。另外还要考虑马达的容积效率的影响,还要额外增加不同步的补偿回路或电反馈进行校正

网友(2009-02-06):
用分流马达啊

用分流马达啊,电话13853158630

网友:
用同步分流马达加安全溢流阀组可以达到功能。

网友:
不用考虑打滑,压路机前后驱都是自动同步自动差速,打滑导致损坏马达的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