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rVA的热处理,产品断裂---请教

楼主(2008-12-05):
产品是用50CrVA材料冲压而成的,在经热处理后硬度为45±5HRC,但如果将一端固定,用手去用力冲击另一端,则产品断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帮忙看一看。a

楼主:
看样子没人知道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难到一些人,不知道谁能解决

网友:
首先你得告诉我们,你这东西是什么样的,整个产品上是否存在应力的集中点,45±5HRC本身这个范围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经验:
段列面作一下金像分新确认”结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