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A材料热处理怎么会开裂?

楼主(2008-12-05):
最近公司一批GOA(SKS31)材料在热处理时出现大量开裂现象,怎么会这样?而在精加工后发现不耐磨.怎么样才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SKS31特性:日本产冷作模具钢.
高硬度,中等淬透性.出产状态:HB207-255淬火温度:820-840°C
用途:下料模,冲头,成形模,搓丝板顶出杆及小型塑料压模等

退火温度750-800C,HBS<=217
淬火温度830C,油冷,回火温度180C,HRC>=61

楼主:
够专业

我公司最普遍使用的是SKS31,800到-200这样硬度可以达到HRC58-63,价格实在太贵,最近还发疯似的使用SKH51,热处理后还要淡化处理.,再镀钛,还是不怎么耐磨,

网友:
提高耐摩性的三种途径
摩擦副材料
提高硬度
润滑

网友(2009-02-07):
淬火后用QPQ处理模具,模具表面硬度高、耐磨性高、防腐蚀,使用寿命提高2—10倍。修模后再QPQ处理又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