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件振动时效与退火处理区别?

楼主(2008-12-06):
焊接件为均衡应力需要振动时效或退火处理,问两者区别?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我们单位不锈钢焊接压力容器是用振动时效的处理的。以前单位碳钢的容器是用退火处理的。具体没有看到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但我想可能和材料有关系。

网友:
从经济角度讲,退火的费用要高于时效震动;
从力学角度讲,退火处理要比震动效果好 。

网友(2012-08-28):
热时效与振动时效对比
       时效方式
类别

热时效炉(15吨)

振动时效(频谱谐波设备一套)

制造购买费用

需要建造时效炉,时间周期长

设备轻便。不需要长时间建设

时效周期

12小时

1小时

能源消耗

高(以烧煤、烧气、电为主)
开炉一次(约12小时),费用为3000-5000元人民币,

低(一小时一度电左右,粗略计算其能源消耗仅为热时效的0.2%,成本仅为热时效的8-10%。)

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大,需要固定的场地,无法挪动。

占地面积小,无需固定的场地,使用方便,可任意挪动,并且对电源要求不高(普通交流220V电源即可)。

时效工件体积

对体积较大或较长工件无法进炉时效处理(一般能容纳超过五米长工件的时效炉就很少,太长就根本没法进炉时效)

对工件体积大小无特殊要求,均能通过更换激振器型号进行时效处理。

处理效果

1、炉门、炉里、炉中的温度有差,不同位置的工件处理效果不稳定

1、工件整体振动,多振型解决工件不同残余应力集中部位的消除问题。

改变工件材料组织特性

1、对结构复杂工件,会产生改变材料组织特性的问题
2、铝合金等新型材料,因为改变组织特性的温度较低,不能采用热时效

不会改变材料组织特性,对铝合金、钛合金都能进行应力消除处理。

环境污染

非常严重

无(是以施加机械能的方式消除残余应力,所以无环境污染)

其他效益

振动时效提高生产效率,节能减排方面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