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高速钢怎样焊接啊?用什么焊条

楼主(2008-12-06):
如题!
各位前辈,高速钢怎样焊接啊?用什么焊条

网友A:
不锈钢焊条,NI含量高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焊条,NI含量高的好。

请问
焊接时相比较普通的焊接有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
不锈钢很多种的呀,不锈钢主要含铬,有的镍成份很少,要想找镍含量高的,用铸铁好了,我是没焊接过高速钢,

网友:
高速钢的种类挺多,首先要清楚其化学成份,然后再确定相应的焊接方法 。

网友:
摩擦焊。前提是焊接面有一端必须是回转面。

网友(2010-09-30):
我们有做过一个关于高速钢焊接的专题,你可以在网上搜索:高速钢焊接案例 ,

因为不方便留连接地址,所以只能够去网上找找,威欧丁(天津)焊接技术  做的专题

网友:
如果是高速钢与45#或者Q235焊接,可以直接用J422焊条,我们焊接刨刀一直用这个办法,用J506甚至A102、A132效果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