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Q和BG系列的过滤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6):
各位前辈,GLQ和BG系列的过滤器有什么区别啊?
另外GLQ和BG代表了什么意思啊?
谁有过滤器的分类啊?
谢谢!

楼主:
社区有知道的吗?
我非常想知道啊!

网友:
GLQ型过滤器是在国外自动过滤器的基础上,经过主要零部件的重新设计,再经全面测试与实际应用、筛选、改改造成现在的过虑时不停机可排污的升级换代产品。本设备在设计上比较先进,采用了不锈钢两次过虑体系,既解决了网的寿命问题,又解决了国内粗过虑器过虑不清的弊病,根据权威部门的说法就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工作性能可靠。

国内一般都采用的是粗的、一次性过虑,对好多冷却水系统,特别对空调冷却水根本达不到水质要求,等于一种虚设,综合全面的考虑,都各有所长,国外进口自动的二次过虑器效果好,零部件多,价格昂贵,国内的过滤器零部件少,价格低,但只有一次性过虑,很难达到供水的质量要求。而 GLQ过滤器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有国外的二次过虑效果。不停机可排污的功能:又有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所以GLQ过滤器是当前过滤器中的价廉物美的佼佼者。一套冷却水系统在过虑上用GLQ不停机排污过滤器,在防垢、除垢上使用CFG磁处理,既解决了杂质对设备的损伤,又解决了垢、藻类对设备腐蚀问题,真可谓两全其美,万无一失。

特点:

11. 设计、工艺先进可靠,结构紧凑新颖,占地面积小。
2. 设备一次性投资小。
3. 设备无需拆洗,操作简单。
4. 采用二次过虑,不停机可排污。
5. 采用二次过虑,过虑出的水质好。

适用范围:

GLQ不停机过滤器可使用于各行业的水过虑系统,如:饭店、宾馆、石油化工、电力、热交换。尤其对热泵的冷冻水。冷冻机的冷却循环水更实用。

质量保证:

1. GLQ过滤器系列产品实行“三包”。
2. 产品出厂附有产品合格证及质量保证书。
3. 设备使用的零部件我公司负责优惠供应。

订货须知:

规格mm
流量t/H
外形尺寸
**mm
重量KG
50
8
210*400*300
20
65
14
270*400*350
25
80
25
325*420*360
32
100
40
380*430*390
50
125
60
416*480*400
58
150
100
466*500*420
70
200
135
516*540*440
110
250
270
566*560*500
170
300
400
616*600*550
240
350
500
660*600*550
310
400
700
770*650*600
350
450
910
720*650*600
410
500
1060
770*660*620
530
550
1300
820*680*640
580

网友:
BG型杯式过滤器 // 产品介绍: BG-50型杯式过滤器参照国外同类产品,采用优质不锈钢材料制成,广泛用于生物工程、化学分析、卫生检验、制药工业等方面液体过滤以及检测和除去液体中的微粒和细菌,筒体容量300ml,选配直径50ml的微孔滤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