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3.0安装后不能启动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06):
proe3.0安装后不能启动 求高手指点原因  不胜感激

网友:
你把具体的情况说清楚,不然不好帮你解决。

楼主:
启动后出来这样的画面

网友:
这个没关系阿,点确定就好了阿,可以用的

网友:
把你具体的版本号说一下,m120,m150,还是什么的,这样也好对症下药。
实在不行我这里有破解程序。

网友:
新手时,我也为此问题苦恼。
解决办法:1.安装时把时间改成07年(应该不是必须07,但我改成07,可以用)
2.安装后,用proe时时间也必须是07年。
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的版本是PTC.Pro.Engineer.Wildfire.v3.0.M010
另外 修改时间是 修改系统时间吗?

网友:
兄弟,这个现象是典型的许可证文件不对,你把自己的网卡物理地址要搞清楚,尤其是0和字母O有时会在安装画面下看不出来的,到网上搜索一个与自己版本相符的安装教程,一步一步的去做,应该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系统时间对其它程序有影响的,你还是另下个安装包吧,像M120的,M18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版本是PTC.Pro.Engineer.Wildfire.v3.0.M010
另外 修改时间是 修改系统时间吗?

M010不好用,再下一个M120,150吧,那个好用!
千万不要为了这么个软件更改系统时间,多麻烦啊!

网友:
你把系统的时间改成07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