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门上下滑动...这样怎实现?

楼主(2008-12-06):
有一个门上下滑动,门有自重,我要向上拉,在任意地方均可停下,且不会向下掉,这样怎么实现?拉出700mm高 。

请教,谢谢!

网友:
呵呵,难度不算太大,用钢丝绳或链条吊一个配重可以参考,液压的也行。

楼主:
这个门不是垂直的!
有一定的斜度,在25度.配重不好吧!液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液压配重或者氦气弹簧~~~~
给这个门一个反重力的作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门上下滑动,门有自重,我要向上拉,在任意地方均可停下,且不会向下掉,这样怎么实现?拉出700mm高 。

请教,谢谢!

向下时,是否也要停住?

楼主:
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拉在行程内任何地方都要停住。
像汽车后盖的那个气弹簧,如果配重好应该可以。但是行程没这么长的气弹簧!

不知有没有人实践过?

网友:
见过一个,电机带动,可以遥控,具体的结构忘记了
搜索一下应该找得到

网友:
液压杆+棘轮机构是王道,

网友:
我曾经见过,用一柱塞液压缸加链条,要在任意位置停留,用手动液压阀控制应该可以。

楼主:
液压杆是不是气弹簧?
气弹簧的行程太短,不行!

这个结构我想要越简单越好!

网友:
用配重即可,门滑轨处可用偏心轮或两轮夹持以便调整滑动阻力

楼主:
刚朋友跟我说,这样结构的门已经有人做出来,但不知他的是怎么做的.北京精雕有这样结构的!

不知有没有朋友可以了解到北京精雕这方面的是怎么实现的?

配重不是很理想!
偏心轮或两轮夹持只能停在任何地方!不能减少门的重量!

网友:
用伺服电机+齿轮齿条

用伺服电机+齿轮齿条

楼主:
到现在好像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手葫芦!上下滑动也好,有自重也罢,任意位置停也好,定做一个手葫芦不就完了!还电动,液压呢,没有电,我看你什么都扯淡!

网友(2012-06-05):
我看见北京精雕用无牙光杆很方便。不过无牙光杆是光杆运动带动轴承运动。北京精雕是门移动。光杆不动。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