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重镗床TK6920 加工M140x6盲孔螺纹, 深度220---请教

楼主(2008-12-06):
武重镗床TK6920 加工M140x6盲孔螺纹, 深度220 ,钢件 ISO50刀柄

加工该种螺纹孔不知有哪位大侠加工过,选用什么刀具,请指点。

楼主(2009-06-18):
加工时的照片

网友:
我们也做过M140×6,总深360的螺纹通孔,也是在200镗铣机上做的
你们是怎么加工的,我看光洁度很好嘛,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LZ说下怎么做的。学习学习

网友:
TK  应该是数控吧?做个刀或买把刀旋风铣  铣螺纹效率高,我们一直在使用

楼主:
买的成型刀,利用螺旋插补加工的

网友:
买把螺纹铣刀。牌子哪种都可以,铣削加工,周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