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试验后去除腔内液压油的好办法---请教

楼主(2008-12-06):
倒油很慢,用其他油缸顶的话很麻烦。
7 A/ o& a) e5 I6 T一直不好解决,希望能有个廉价而又简单的办法。

网友:
一般用压缩空气,来回顶,很容易排空液压油

楼主:
压缩空气里面不是有水么?

网友:
压缩空气经过除水过滤器和油雾器,就没有水了,当然最简单的,你可以买个质量好的气动3联件,比如S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