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产豆浆,磨浆分渣方案---请教

楼主(2008-12-06):
工厂生产豆浆,最终加工成干粉,其磨浆脱渣工序的工艺、设备有什么好方案,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应该还要浓缩机吧

网友:
来跟贴跟高手们学习,期待中

网友:
我觉得用卧螺离心机比较好

网友:
离心机有离心过滤、离心沉降、和离心分离三种类型。其介质是一种固相和液相重度差较大、含固量较低、固相粒度较小的悬浮液。适宜用离心沉降类离心机。
离心沉降脱水机分立式和卧式两种。离心沉降的固相卸除,由差动螺旋输送器输送,固相能翻动,分离效果好、生产能力大,通常使用卧螺式离心机。
卧螺离心机,主要由转鼓、带空心转轴的螺旋输送器、差速器等组成。

楼主(2009-01-08):
感谢大家赐教

网友(2009-04-01):
你要见的的豆粉生产线吧
原料---粉碎--粗磨---闪蒸----胶体磨-----分离机---蒸发器------喷雾干燥---包装
      普通粉碎机                      卧螺离心机 2吨二效蒸发器     一吨塔
去豆粉厂一看就知道了
设备国产的不会很贵

网友(2009-08-28):
原来如此,感谢7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