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让打印图纸按照一定的比例

楼主(2008-12-06):
我在模型中画图
然后打印出图(一般是从布局)如何让打印出来的图形具有一定的比例
比方说:我绘制一个50*50的正方形,如何在A4纸上实际量出的尺寸就是50*50
要不要绘图时先设置图纸大小limits    然后键入A4纸尺寸

请教高手

网友A:
不用,直接在模型中打印就行,在页面设置中选中用A4纸,用窗口选项选中你画的50*50
的矩形,选1:1比例输出打印就行,一般很少有人从布局打印,不好用

网友:
布局中,scale/s/1

楼主:
我的图纸模板是在布局中的所以就使用布局出图的

也曾想把图纸放在模型中,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直接在模型中打印就行,在页面设置中选中用A4纸,用窗口选项选中你画的50*50
的矩形,选1:1比例输出打印就行,一般很少有人从布局打印,不好用

请问在模型中出图怎么加图纸和标题栏?自己画吗?可以使用模板吗?谢谢

网友(2009-04-10):
我是自己画“模板”的,用起来很顺手。图纸的比例,自己做模板的时候就设定好了。
有时打印机不同,也还是会有不同的,但好在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