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切割如何算加工费

楼主(2008-12-06):
请问数控火焰切割如何算加工费,或如何对外报价?

网友:
一般按板厚和切割长度计算,具体双方协商定价。

楼主:
能说具体些吗?如何按料厚和长度计算?

网友(2009-08-20):
一般按照板厚和长度来算,也就是按照切割面积来算。4 A' ]/ T! D+ Z! `% B
这个按照你的加工设备来算,如果是半自动或者是手动切割就便宜些,如果是数控切割机下料的话就要加上设备使用费了!

网友(2010-10-11):
一头雾水 能说的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