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齿轮齿条传动还是用丝杆传动好,请教

楼主(2008-12-06):
带动滑轨上下运动,用伺服电机,不用减速机,负荷不大,约0.4KW以下,滑轨速度约0.2M/秒,用齿轮齿条传动还是用丝杆传动好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我用的是丝杠传动 感觉稳定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丝杆应该会好一点,其具有单向传递性。

网友:
用齿轮齿条,价格便宜,但它有间隙,反向运动会有误差,而且齿轮齿条安装要求比丝杠高。

但丝杠价格贵,不过稳定性好,就是效率比较低。一般你选了伺服了,两者选一的话,用丝杠吧。

网友(2011-03-15):
丝杠的效率也不低,一般0。9左右的。

网友:
看你机械设备的要求精度,如果是高精度的机械运行建议用丝杠传动,它运动平稳而且性能可靠,如果只是需要滑动的动作,对运行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那就选择齿轮齿条传动,成本也可以有所节俭。

网友:
那丝杆有没有标准化啊?我最近要用这个,谢谢!我做的是步进电机带动丝杆运动,该这么选丝杆呢?

网友:
有标准的。你也可以自己设计轴头方便安装。

网友:
我现在也要用一套这样的装置,请问有什么安装方法来安装司服电机与齿轮齿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分析的很不错,全面

网友:
丝杠好点 误差间隙小 运行平稳些

网友(2011-11-03):
重负载个人建议齿轮,轻负载建议丝杆,当然也得看精度

网友:
都挺好的。。。。。。。。。。

网友:
丝杆的好些,,丝杆的比较稳定点

网友(2013-05-06):
丝杠效果会好些,但成本要稍高了

网友(2016-06-10):
高精度齿轮齿条加工困难

网友(2016-08-04):
行程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