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数控车 用FC储存卡实现在线加工问题

楼主(2008-12-06):
FANUC Oi 数控车  用FC储存卡里面的程序只能用M198调用实现在线加工
不能用DNC直接调用实现在线加工       请问怎么搞才能用DNC直接调用实现在线加工??

网友:
我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哪里的,

楼主:
我广州的   怎么可以联系他? 谢谢

网友:
最简单请厂家电话指导3分钟内解决
2.看参数书,最多半天时间。上面有明确说明

网友:
可以直接在线加工啊!  我用过的

网友:
可以直接在线加工

网友:
可以用卡在线加工
联系我了我告诉你怎么做
QQ:153277321

网友:
楼上的大侠能在0iA或0iB上实现吗?
我都想知道!

现在我只知道,在0iC上可以实现卡的 DNC 加工,设定相关参数并且PMC稍加改动就可以了.其实没什么东东!
参数:138.7=1(ND3=1) + PMC中G43.5=1 (DNCI=1)

网友:
把参数NO138BIT7=1,NO20=4,关机再开,对照操作说明书中关于CF卡操作说明一步步做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1):
可以用卡在线加工

网友(2012-12-16):
可以5 T7 e0 t/ S*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