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启动,可以制动、反转和调速

楼主(2008-12-06):
功率0.75,频繁启动5次每分,可以制动、反转和调速,可用探测YTC调速电机加机械抱咋制动吗

网友:
PLC+变频器+电机

楼主:
投资多大,比YTC大一些吧

网友:
YTC调速电机就是变频电机的一种,当然可以频繁正反转和制动。制动可以采用机械抱闸制动也可通过电路直接制动。因频繁正反转会使电机发热,建议根据需用扭矩适当增加电机功率。

楼主:
谢谢飞友,我就担心用YTC调速电机会产生电机发热问题,把功率选大一点就没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