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轴承的进来下

楼主(2008-12-07):
开式深沟球轴承与带密封圈的深沟球轴承 有什么区别
在水泵和电机使用中那个占优势????

网友:
区别主要在润滑方面。

带密封盖出厂时已经预填装了长效油脂,用户在使用时,安装后即可直接使用。不必再设计润滑机械,简化了机械设计及可有效的减小设备的尺寸,免维护等特点。缺点:轴承的寿命一般取决于预装填的油脂影响;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加脂,另转速也较油润滑的低。

开式的轴承需要另外设计润滑方式和润滑装置。

电机和泵一般可选用带密封的轴承。但高速电机、大型电机一般推荐使用开式的轴承,可选用脂润滑定期维护或者循环油润滑方式。

所知有限,不对之处或者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大侠修正补充。

楼主:
已经很充足了  大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