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器的机构及使用寿命-讨论

楼主(2008-12-07):
我们目前使用的抛丸器用青岛铸机的型号说明就是15GN
其中采用轴承座与壳体直联的形式,课题内镶有耐磨铸铁的衬板
轴系中用两块双列调心辊子轴承
叶轮与轴的连接方式为锁紧套结构
最长出现的两大类故障:1、轴承损坏 2、锁紧套松动,叶轮川动
每台抛丸器的使用寿命:按每天20小时,每月25天,能用3.5个月
我正在研究的改进方案:
1、用锰钢板代替壳体内的耐磨铸铁衬板,能够解决大量维修资金
2、改变轴系结构中的两块轴承种类和配合方式实现更长寿命运转
大家在使用中有没有更好的经验或者有更先进的结构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家基本是两天必须更换这些易损件!!!
维修麻烦也浪费资金!!

楼主:
如果是两天就更换,那就面临着必须治理了!

网友(2009-05-10):
回复2#   我用过的抛丸器一般大约3-6个月更换一次易损件。不知你用的是那个厂家

网友:
我们家的抛丸机老是衬板不行,用锰钢的也不行!磨损太重了!

楼主:
一般衬板至少用10天以上,否则就太浪费了,我们一直用青岛的
现在尝试改为锰钢的,效果一定要比耐磨铸铁的好

网友:
连长  你尝试的结果怎么样了?效果好吗?

网友:
路过!
顺便顶一下!!!!

网友:
和连长讨论:
1.现在的抛丸器叶片经常被打碎,有时一天就要换两次,最长可用到两个月,一般是以打碎的形式损坏
2.去年刚换的抛丸器已经改成单列向心球轴承,抛丸效果不太理想。
3.电机与抛丸器现在为直连式,以前是皮带式,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2010-01-11):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轴承和轴承包的间隙问题,温升后轴承间隙会减小
2:密封问题。采用迷宫密封和密封圈相结合的方式
3:小功率可以考虑电机和抛丸器直连(30Kw以下),大功率最好是皮带连接
4:衬板不耐磨要注意检查抛射角

网友:
建议一下别的厂家产品怎么样,或许质量会好些

网友:
抛射角的大小与衬板的磨损直接相关,在使用过程中应当自己调节,合适以后可以大大延长衬板寿命。耐磨铸铁比锰钢便宜,尽管前者寿命低,但总的算来还是耐磨铸铁经济。抛丸轮和抛丸叶片的磨损不可避免,但薄壁和内坡口抛丸轮寿命比常规的要高。抛丸叶片要经常检查更换,因为磨损量不一会造成抛丸器的强烈震动和噪音,反过来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我爱社区:
    不知道你们的抛丸器功率多大?我们的是30KW的,我们用的都是双列调心辊子轴承,球轴承用不住的。
至于耐磨衬板以破碎的形式损坏,我怀疑可能由于叶片更换的不及时或者钢丸循环系统有铁块类杂质造成的。叶片的质量和更换周期严重影响抛丸器的寿命,因为叶片损坏严重后的不平衡性导致剧烈震动,造成两种形式的损坏:一种是轴承损坏,另一种是用铸钢制作的轴承座在法兰处断裂。
    至于高锰钢衬板的试验因为我被调到造型车间工作,所以全面的试验没能够完成,但是这种方法一旦成功对于清理设备来说那是革命性进步,而且现在高锰钢板的价格也不算贵,08年我们采购的10mm和20mm的钢板价格为2.6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