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NiMo请教各位!

楼主(2008-12-07):
请教各位高人35CrNiMo的化学成分是什么?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大同只能查到34CrNiMo6和36CrNiMo16
这个查不到
嘻嘻

网友:
德国 中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比利时 瑞典 西班牙 日本 美国

34CrNiMo6 40CrNiMoA 817M40 24 35NCD6 35CrNiMo6(KB) 35CrNiMo6 2541 - - 4340

这是意大利利牌号相当于中国的:

40CrNiMoA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碳)0.37~0.44
Si(硅)0.17~0.37
Mn(锰)0.50~0.80
Mo(钼)0.15~0.25
Cr(铬)0.60~0.90
Ni(镍)1.25~1.75

网友:
这是意大利利牌号相当于中国的:

楼上的,能不能把数据来源出处贴出来啊?

网友:
楼上,只能说对不住了,我们有一个软件可以查材料的成份,所以没办法贴上路径。不过查到对应的牌号应该有的,我要是找到就贴上。

网友(2009-01-09):
36CrNiMo16对应中国材料,急

仁兄,麻烦你查一下36CrNiMo16对应中国材料,急用,谢谢

网友:
5楼的能说下软件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