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钢件与铜件怎样焊接?

楼主(2008-12-07):
我想将一个直径为2mm的钢球焊接在一个铜件上,钢球与铜件最多只能一半接触,且不接触处不能有焊料,因为这边要起气密作用,同时钢球受一定的力不能脱落。

楼主:
各位老师,小型钢件与铜件怎样焊接?谢谢

我想将一个直径为2mm的钢球焊接在一个铜件上,钢球与铜件最多只能一半接触,且不接触处不能有焊料,因为这边要起气密作用,同时钢球受一定的力不能脱落。

网友:
能否进行粘结?  如果确实难以解决就不要局限于这种零件结构,能否采用其它方式做这种功用的零件?

楼主(2009-01-11):
橡胶使用寿命是多少年?有没有橡胶使用寿命资料

我有一个产品橡皮膜是起密封作用的,材料就是丁腈橡胶,平时是不工作的,要工作时也是一次性的,有可能放置几年才工作,请问它在5年或十年后还能起密封作用吗?有能保证十年的橡胶吗?急切盼望答复.谢谢!!!!!

网友:
用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