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的硬态数值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8-12-08):
代问:黄铜的硬态数值是多少
紫铜后面的F25是什么状态

非专业人士代问,谢谢各位大虾指教啊

网友:
黄铜的硬态数值是多少

你说的是E-CuF25吗?类似的还有E-CuF20、E-CuF30等,这是德国牌号表示方法,尾数表示F+强度,F25既为强度大于25kg/mm2

网友:
找到来具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