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8-12-08):
各位前辈,我想把一个中心钻的钻头焊接在一个45#的料棒上
可以吗?
中心钻是什么材料,具体怎么焊接啊?

网友A:
非要焊么?采用过盈配合把中心钻装到45#的筒上更好,
焊接的话,中心钻就会不中心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焊接很难保证丝锥和45#料棒的平行度,而且如果丝锥扎断需要重焊!

网友:
当然可以的,现在很多刀具厂家都可以做到,中心钻一般都是选用硬质合金的,因为寿命好,不使用焊丝,该用焊片,最好用进口的,焊接时要保证公差,之前对#45钢进行淬火就好了。同心度、寿命都是有保证的。可以放心。不过你自己做的话,焊片不一定有,其他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要焊么?采用过盈配合把中心钻装到45#的筒上更好,
焊接的话,中心钻就会不中心了

用内冷(中心钻)外热(钢棒钻孔/铰/镗)过盈装配足矣。
如果非要焊的话,铜焊(焊车刀那种),然后以中心钻为基准加工钢棒

网友:
如果非要焊的话,以中心钻为基准加工钢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