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板,不需淬火,表面处理常用何种型式呢?---请教

楼主(2008-12-08):
有一块45#钢板,表面光洁度1.6,不需淬火;

表面处理常用何种型式呢?

若用发蓝处理,那么不就影响到配合面的光洁度了么?
还是说先发蓝处理,然后再加工要求表面光洁度1.6的面呢?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先加工到1.6,然后再发蓝吧,发蓝氧化层很薄,对粗糙度没什么影响。

网友:
2楼的对哦,2楼的对哦

网友:
应该是先加工到1.6,然后再发蓝吧,发蓝氧化层很薄。发黑也可

网友:
发蓝一般是加工完后再做;如果发蓝后在加工,就破坏了发蓝表面;发蓝也叫发黑。
不知你说的表面还有没有别的要求?如果没有还可电镀

网友:
采用 无电解镀镍 很好,只是价格较发黑处理要贵

网友:
调质处理 T265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我从事激光表面改性工作多年,技术在国内领先,可对机械损伤进行修复,冶金结合,无变形,并可以提高材料表面物理性能,可以合作或技术转让。QQ939430841

网友:
现在水射流做表面处理也不错吧